有个问题,请大家给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7-02-06):
电路中只有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我求一下限流电阻是R1多少?怎么一个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大概的计算:
普通发光二极管,按照导通后压降为1.5V,导通发亮的电流为10mA计算,电源电压是 5V,则限流电阻是 R=(5V-1.5V)/0.01=350 欧
实际选择时,可以选择电阻为560欧,这样,发光二极管电流比10mA略小,保证二极管的安全.
实际上,选择560欧时,二极管可以正常发光工作.
单片机学习板STC51型110/S51型125 让你步入单片机的世界
http://www.ednchina.com/blog/jqwx
http://superplc.gkbk.com

楼主:
谢了!
为什么要选择560欧,有整有零的,这个数字怎么得了的?

网友B:
200-400ohm合适

网友A:
因为卖的电阻,560欧的很容易买到,所以是560
另外,560欧是为安全留了一定余量,就是说让流过LED的电流比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小,保证LED不烧坏
单片机学习板STC51型110/S51型125 让你步入单片机的世界
http://www.ednchina.com/blog/jqwx
http://superplc.gkbk.com

网友C:
因为卖的电阻,560欧的很容易买到,所以是560
你厉害!!!!!

网友D:
10mA电流偏大,现在很多发光管5mA就足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