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请问触摸屏是否也可理解为上位机呀?

网友A:
仅是一个就地控制设备而已。

楼主:
噢,那上位机应该是PC机,可是不一定要放到控制现场,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常规是这样。我们一般屏放在控制柜上,柜放在现场控制室或电子设备间。PC是上位机,放在控制室里。

网友A:
看工程规模大小,布局不一样的

网友B: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模拟量),转化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
在概念上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C:
触摸屏仅只是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