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我们公司正在给客户安装一台设备,要求的输入如下:
2路独立单相220V,每路启动电流为60A,正常工作电流25A左右。设备总功率为4.8kw。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客户处还没有通电,我们建议他要求物业公司从大厦电井拉两路3相380V的过来。然后2路分别抽出任意1相跟地线作为设置的输入。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
1、380V的3相电仅仅抽1相出来用,其他两相都没有用,相当是空载了,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是否能够长期安全地供电?
2、380V抽线的时候是否需要注意相位问题。
谢谢关注和回复。(PS:我们是做电脑设备的,对强电设计根本没有概念,刚好碰到这样的CASE,想深入学习学习)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谢谢大家先

网友A:
如果你只有这些小负载,这样就太浪费了。另外,三相380V中任一相应该和零线构成220V工作电压,而不是地线,特别是保护地线不要和零线混起用,要电到人哈!不用考试相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正在给客户安装一台设备,要求的输入如下:
2路独立单相220V,每路启动电流为60A,正常工作电流25A左右。设备总功率为4.8kw。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客户处还没有通电,我们建议他要求物业公司从大厦电井拉两路3相380V的过来。然后2路分别抽出任意1相跟地线作为设置的输入。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
1、380V的3相电仅仅抽1相出来用,其他两相都没有用,相当是空载了,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是否能够长期安全地供电?
2、380V抽线的时候是否需要注意相位问题。
谢谢关注和回复。(PS:我们是做电脑设备的,对强电设计根本没有概念,刚好碰到这样的CASE,想深入学习学习)
主要是你的问题讲的不清楚.
1,两路电源的用途?
2,同时供电?还是单路供电?互为备用?
3,设备是否是UPS?是在线式?后备式?

楼主:
感谢老师,
1、2路电源都是供给设备的。
2、同时供电,并且是24*7在线。不允许任何断电的时间 。
3、没有UPS。

可能基础太弱了。 谈不到一块去。希望老师推荐本书让我好好看看。搞明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谢谢大家先

我一直认为零线就是地线。没搞清楚。因为对于单相电源来说。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建议用3相4线 3火1零 另外要接地 1根火线对应一跟零线是220V 千万不能一火线加1地线 另外使用变压器 输入380V 也可以变出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
1、2路电源都是供给设备的。
2、同时供电,并且是24*7在线。不允许任何断电的时间 。
3、没有UPS。

可能基础太弱了。 谈不到一块去。希望老师推荐本书让我好好看看。搞明白点。
1,2路电源都是供给设备的.(没有错!)
2,同时供电,并且是24*7在线。不允许任何断电的时间 .(理解错.若同时供电就没有必要2路电源.不允许任何断电的时间 是对的!所以才采用双回路供电!而双回路供电的目的就是,甲,乙互为备用,而不是同时供电!)

网友D:
人家是让你用两套单相220V双回路,你用三相380V而且都只用一相,有毛病啊
这在供电系统中不身就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让你用两套单相220V双回路,你用三相380V而且都只用一相,有毛病啊
这在供电系统中不身就是不允许的
我也这么认为,应该是220V吧,给物业提了这个需求,而物业就给我们提供了抽相使用的方案。我们其实就是担心这样抽相是否会出问题才上来咨询的。这样的方案是不允许的吗?但是好像这样用 的挺多的吧。(物业给我们说的)
另外,LS不用那么激动嘛。出口就有毛病,这样不太好吧。

网友E: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只需将你们对电源的要求,向物业公司说清楚,他们自会安排施工,你们只需在完工后验收就行了。
现在供电一般都是将380V电源送到使用点附近的总控制箱里,然后从总控制箱中,按实际需要分成数路220V电源,送往最终用户。比如一栋9层的住宅楼,380V电源送到某一单元门洞后,电工会按每三层楼使用一相电源的方法,将所有负载大致平均分配到三相电源上。在电力使用上,除了三相动力设备用电,是三相电源同时投入使用,必须分清相序外,其余的单相(220V)用电,都是从380V电源中,在平均负荷的前提下,任取一根相线,和零线一起构成220V电源。
你们替客户安装的设备,要求日夜不停地连续供电,首先要搞清楚,设备所在的大楼是否是双回路供电。若是从同一380V电源里,分别抽取2路220V电源来组成双回路,是没用的。

网友F(2007-05-10):
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物业给你的没错。但是你必须会接线!建议你的设备前面接UPS。这样万无一失。即安全保护了设备又不会停电!
欢迎交流。whjiangyh@126.com   1309883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