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我现在安装了WINCC6.0和S7编程软件,在WINCC中,首先需要在内部变量中添加新的驱动通讯程序?本人采用PROFIBUS-DP通讯,该具体如何设置?该如何建立外部变量?授权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有授权就不能建立外部变量(I/O点)?不胜感激啊

网友A:
1 变量管理器中添加S7通道,在该通道的Profibus中建立新的连接,然后在该连接下建立变量。
2 授权决定了你是否有资格建立变量,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你不能建立外部变量,而且每次只能使用Wincc一个小时。

网友B:
1. 需要在变量管理器中添加"S7 protocol suite"通讯协议.

2. 建立Profibus-DP通讯连接通道.

3. 定义Profibus-DP连接通道的"System Parameter".

4. 在Profibus-DP连接通道下, 组建外部变量(定义tag地址).

没有WinCC Runtime授权, PLC可以和WinCC通讯. 但是, 只能运行1小时, 然后会关闭. 接下来, 重新启动WinCC Runtime, 又可以运行1小时!

楼主:
感谢各位。还有个问题,我WINCC自带一个软盘,里面有一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授权文件,不知道大家知道授权文件名称是什么吗?

网友C:
WINCC 的授权多的是,不要钱!

网友D:
WINCC6.0授权
128变量           A9WRC160
256                 A9WRC260
1024               A9WRC360
64K                 A9WRC460

网友E:
哪儿有授权,能给个吗?或告诉在哪儿下,不胜感激!!!!!!

网友F:
我公司有个项目用到西门子的产品.WINCC6.0和STEP 7的授权一共花了两万多.请问要这么多钱吗

网友D:
阿苏论坛,东莞论坛都有!找找看吧!注意,授权一个一个装,否则按最低授权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