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燃油温水锅炉哪位大侠搞过.请介绍一下原理和操作.和燃烧感觉器等机理..
庆东的东东.起动燃烧达设定温度停止后不能再燃烧起动了.韩国的机器..多谢了

楼主:
顶起来..老信帮忙呀....

网友A:
故障显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显示是什么
 qiu93师傅.这个面板上只有一排指示等灯的.
 故障现象是.冷起动燃烧起后.到燃烧设定温度停机后.到设定下限后不能自动起动了.以前有时候偶然会自动起动起来.但现在起不起来了.等炉子彻底凉了重新给电才能起起来.但到设定温度停了又完了.按那个强制起动绿纽.哒的一下送油风电机起一下又停掉了.

 晕了.朋友,请指点!!!

网友B:
换一个温度控制器看一看

网友A:
那一排指示灯应该是有故障指示的吧?
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温度控制器看一看
谢谢.我把温度控制器它短接也不行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排指示灯应该是有故障指示的吧?
好好看看
燃烧灭了.灭火灯亮呵.别的都正常.朋友.
灯依次是  电源.燃烧.循环泵.灭火.过热.低水位.
过热.低水位.灯都不亮的

楼主:
qiu93师傅.燃烧停止后.燃烧指示灯也灭了

网友A:
有没有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过热保护?
有哎..我也量它了,但它是通的呵.没有动作

网友C:
我看了上楼朋友些的,你就换个温控器试试。大约是温控器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