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请教:s7-200触摸屏死机是什么原因?而PLC运行还正常。

网友A:
可能PLC中有太多的中断处理、或中断任务太长,导致其他服务不能正常实施,看上去象死机。

网友A(2007-06-20):
另外,我见过别人在调试时烧坏了端口,或屏蔽线连接有问题液可能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