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07):
我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有谁能帮帮我呀
我要做个3轴步进控制系统 有两轴要有插补 3轴的频率脉冲6个数据都要随时可以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设备客户要象线切割那样可编程(我们是做设备的)
谁能告诉我选用什么样的PLC最经济(三菱怎么样,需不需要加1PG)或者用2个FX1S-10MT行嘛(因为我的输入输出很少)用2个PLC的话,它们的通讯怎么做?需要准备什么通讯线(顺便问下通讯先多少钱贵嘛)
谁能帮帮我 不胜感激
先谢过

网友A:
3个步进那就要加一个脉冲输出模块了哦,小型PLC只有两个

网友B:
如果用圆弦插补的话只能用FX2N  PLC加上FX2N-20GM,价格估计你承受不了;

网友B:
FX1S只能控制2轴,不能加扩展,也不能有插补,所以你就不用考虑了;
只能用FX2N  PLC加上FX2N-20GM的方案,不过价格高了些;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忙
FX2N加扩展好贵哦
难道就没别的办法嘛
谁能教下我怎么做插补
那要是用单片机控制呢?价格会不会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