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有这种控制方式吗,这有什么好处,一个灯是不是要三根线,装声控开关都没法装,有没有那种反向的声控开关

网友A:
你只的是双控开关吗

网友B:
应该是双控开关!

楼主:
不是,开关上就两根线,把线分开就亮,搭在一起就灭

网友A:
不明白,是用继电器或PLC控制的吗

楼主:
不知谁这么缺德,把个破灯搞成这么古怪。
明天我去看个究竟

网友A:
我明白了,这和开关无关,关键是灯,你所说的开关控制的是应急灯[此灯和普通灯不同,它有一组电池平时开关闭合,向电池冲电,一旦意外停电就逆变成交流电压使灯亮]它现在广泛应用在商场',医院,综合办公楼等场所,是消防验收的一个硬介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这和开关无关,关键是灯,你所说的开关控制的是应急灯[此灯和普通灯不同,它有一组电池平时开关闭合,向电池冲电,一旦意外停电就逆变成交流电压使灯亮]它现在广泛应用在商场',医院,综合办公楼等场所,是消防验收的一个硬介标准

网友D:
6楼说的很对,其实就是应急灯,应急灯是要接三根线的.

网友E:
同意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