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我想做个报警的画面, 就是PLC的位元件一动作,人机上就弹出警示画面,我应该怎么做,我用的屏是GT1175-vnba-c系列的!急,我QQ33456092

网友A:
GT11是松下的屏。三菱是GOT系列。先把画面做好,在PLC里面用传送命令把数据寄器D0和画面的页数传上就行了。
LD   X1
MOV   Hx    D0

网友B:
GT11是三菱最新的屏,你要先在触摸屏的参数里设置对应画面切换的字元件DX,然后在位元件比如X000触发的时候,把你想要弹出画面的编号送给D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