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误动作怎么办

楼主(2007-02-07):
我所在的工业锅炉车间,锅炉控制系统用C200H,但是在用一台变压器时点第四台锅炉则C200H误动作,必须再启一台变压器,才能正常点炉,电源滤波器正常,输入电压115V,C200H底版更换过都不行,有高手能赐教么?急!!

楼主:
今天想把输入换成220V的但是控制部分所有的报警灯和显示仪表都是110V的换不了,能加电压用么?

网友A:
c200h的电源可以220V/110V  AC更换,但下面的2个端子短接后才能用AC 110V;

网友B:
你没有按规范操作吧,这么老的机器,又没有报警,程序考虑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