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我们这里的生产线上有一台电机,用6RA70装置控制调速,但是发现它的转速特别快.请教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我们这里的师傅怀疑是电机中性点不对了.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控制回路对不?

网友B:
新做的驱动还是旧的?以前不快吗?用何反馈?

楼主:
有2年了,以前不快,就是长期报警A031,现在也是;用测速机反馈,不过是新的.

网友B:
会不会是测速机不一样?!

楼主(2007-08-21):
不是,有可能是调试的毛病

网友C:
重点检查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