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AB PLC故障现象,请高手分析解答

楼主(2007-02-07):
硬件配置:                                   Revision
电源  1756-PA72/C
CPU  LOGIX5562 L62/A                 15.56
SRM  1757-SRM                             4.3
CNBR CNBR/D                                7.12
ENBE ENBT/A                                3.6
AI                                                1.5
AO                                               1.5
DI                                                3.5
DO                                               2.1
RTD                                              1.5
UPS 供电   双网冗余
故障现象:冗余切换正常,正常运行时不定期突然双CPU死机,并且程序丢失,须重新DOWNLOAD,报错:主Power up fault; 从 major recoverable fault。更换带CF 卡的CPU 故障依旧;更换电源,故障依旧。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很抱歉,故障报错为:Power up fault      Non-recoverable fault.

网友A(2007-04-18):
低价出售AB(ROCKWELL) PLC授权.包括(SLC500,LOGIX500,LOGIX5000,RSNETWORX等),有意者请联系:WXZH316@YAHOO.COM.CN.

网友B:
将CPU模块取出,安装硬件手册,将其中的两个引角短接30秒左右,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装上,加电之后,重新download

网友B:
电源本身损坏的几率很小,几乎没有

网友B:
电源本身损坏的几率很小,几乎没有,以上方法纯属经验之谈,请借鉴

楼主:
谢谢!!!!!问题已查到,问题是:辅网的一台电脑的TOPIC 指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