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7):
今天安装一个真空接触器,安装时发现其常闭点都以被自身所用,无法接信号灯.还发现它除了整流线路外还外接一15K的电阻,谁能帮忙说明一下其接线及应用方法

网友A:
可能是阻容吸收用的吧。

网友B:
浪涌保护器吧?

网友C:
电阻是节能电阻,原理是线圈和此电阻串联,常闭触点和电阻并联,线圈得电时电阻不工作,吸合上后常闭触点断开,电阻接入线圈电路。

网友D(2007-09-02):
真空接触器里的电子起动板坏了,直接给线圈电压吸合,可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空接触器里的电子起动板坏了,直接给线圈电压吸合,可有影响?
不行!
线圈供电电压是直流电,交流电压不可以直接供给线圈!

网友F:
不行!
线圈供电电压是直流电,交流电压不可以直接供给线圈!

     xjh53@126.com

网友G:
是否可供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