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8):
为何我写的程序在电脑上测试通过,写到机器上就不行呢?

我写了一个最简单的指令,也就是驱动8个发光二极管,用P0口驱动,低电平有效。
用keill编写完得到一个A.hex的文件,然后拿ALL-11C2的编程器写入,选用的IC是89c51
外部的接线没错,复位信号和晶震信号都正常,而且用试波器测量过,这些都正常,5伏供电也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用ALL-11C2写得不正确,我程序是绝对写进去了,但是现在得到的结果是灯全亮,正常的应该是有一个灯亮,并且在移动。我把沿时加长也没用。测量p0口的波形也不正常!

郁闷……

ALL-11C2的手册也没有,在我打开A.hex时,有好几个选项,我选了第一个,也就是二进制的那个。其它的不知道什么意识!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自学当中,身边苦于无人请教!

网友A:
时钟正确不?

楼主:
我在软件上设置的是12.0
在硬件上用的也是12.0的晶震。
而且我软件上编写没有用到计数器。

楼主:
我写的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A,#0FEh
MOV sp,#50h
MAIN1: MOV P0,A
LCALL DELAY
RR A
LJMP MAIN1

DELAY: MOV R5,#10 ;沿时
D1: MOV R7,#250
D2: MOV R6,#250
D3: DJNZ R6,D3
DJNZ R7,D2
DJNZ R5,D1
RET
END

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查了些资料,是不是.hex文件要先进行转换呢?

但是要转换成什么文件呢?还有就是开始地址,结束地址,不用的地址……都什么好呢?
是0000  还是 FFFF ?

网友B:
1.硬件是你自己弄的还是买的?
如果是自己弄的请看看ea引脚有没有接VCC
2.一般的烧录器都支持hex和bin文件格式
3.
LCALL DELAY
cpl p1.0
LJMP MAIN1

测量下p1.0的引脚,看看有没有变化,注意用指针式万用表.
你上面的程序是对的.

楼主:
自己弄的!
我去检查一下看看!
谢谢啊……

真的没有接V+
我接起来再看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
郁闷~~~
我把EA脚接起来了,
直接写了个让p0口输出1和0
但是根本不输出!
我把p0悬空,测其输出,竟然8个脚输出的是个替增的矩形波!
接上8个LED就是灯常亮,有点闪!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kill51没设置好,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刚刚把一片没有任何程序的 AT89C51 放上去和我写了程序的放上去,其结果是一样的!
晕死啊!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我哪个步骤错误。
程序一定没错,
经过KiLL 得到的 .hex 文件应该也没错。
1)要不就是IC损坏了,(但我已经换了3个了)
2)ALL-11 没有设置好。
3)硬件外围有问题。
关于硬件问题,+5V接40和31(EA) 负接20脚,9脚复位没错。18,19外接晶震。只接了P0口,在P0口外接了8个发光二极管,阳极接+5V,中间用的限流电阻是470欧。

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我用的IC是:AT89C51
如果可以的话,谁能帮忙发个写好的程序(**.hex)给我吗?
p0口低电平有效。

邮箱:0794lijun@163.com

网友C:
大哥,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费尽周折才查到问题原因是晶振没有正常工作。焊制电路板时晶振要跟单片机芯片离的很近,不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D(2007-04-11):
你做完了?

网友D:
你要什么样的hex文件
我的也是用ke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