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7-02-08):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我用一台变频器与FX2N的PLC通讯,但RS485-BD的接口与变频器上的接口(A+  A-)对应不上,请问一下中间要加什么转换模块之类的东西吗?先谢谢了.

楼主:
哇噻!各位高手都不愿意露两手,只有自已顶起喽@!

网友A:
不需要啊,
配了RS485-BD这个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不需要其他的了
将RS485-BD和变频器上的端子接好就好了

楼主:
485BD上的端子有5个,但变频器上的端子只有两个,不知如何接才好.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A:
你在哪的?
你看说明书上吧,看他要求怎么接线的,你把485BD上的两根短接后再接到变频器那边去,最后多的一根是地线,不接没关系的,

楼主(2007-05-09):
能说得详细点吗?我怎么接来不能通讯啊!是怎么回事,在发送时两个LED同时亮.这样正常吗?请多多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