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8):
请教:电源60HZ 电压为380 与50HZ380有何不同

网友A:
学过交流电的都应该知道!
电源的频率为60HZ/S!
如果接电机的话,比后面的电机速度快!

楼主:
请教 电压有区别吗

网友B:
呵,交流电的几要素都忘了?!

网友C:
也就是频率不同罢了。

楼主:
请教 有其他区别吗

网友D(2007-03-27):
哪里还有区别。我是没有看到

网友E:
如果用在开关电源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在变压器方面其输出电压会变化,电机转速会升高。

网友F: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跟频率无关吧

网友G:
就是工频电压的频率

网友H(2007-05-21):
先回去查下中学课本,再想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