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7-02-08):
单位用孔板流量计测量过热蒸汽,经过检查正负压力相等没有压差。管径80mm,常用压力0.5mp左右,温度300度左右,孔板量程标签没有了不知道量程是多少,请问:1,量程应该是多少?2,为什么没有差压?(差压变送器0-100千帕,压力变送器0-1mp)

网友A:
量程应该在10左右吧,但是没有差压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你的变送器有问题,差压变送器的差压量程太大了吧,你怎么测量的差压,用个量程更小的变送器试试吧

网友B:
检查一下孔板是否被腐蚀了,或者被长期的气压抹平了,里面的一个坡度是否还有

楼主:
我用的是两块量程一样的精密压力表,接在正负导压管上,结果显示压力一样,孔板是新上的不到半年,也打开看了不存在腐蚀现象,是我差压变送器量程大了还是孔板量程大了?你说的量程10左右是哪个量程?

网友C:
请检查一下导压管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有没有用冷凝管?有可能压力表不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