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求助

楼主(2007-02-08):
大家好,我近日遇到一个关于PROFACE触摸屏幕显示不正常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现象就是触摸屏的一部分显示区域无法正常显示,为线条状,是不是屏幕坏了,有没有办法修复啊?谢谢.

网友A:
液晶屏坏了没的修,是液晶屏里面排线和液晶断了所以有线条状.查一下液晶屏型号去买回来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7-07):
小弟初来论坛,还请各位大侠多多照顾。

网友C:
液晶屏或主板有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