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8):
我们厂空压站的氮气流量(孔板)差压变送器原来的量程是0~960m3/h,当时设计的量程太大,导致DCS上一直显示流量为零,后来,将其量程改为0~300m3/h,(在变送器允许的范围之内),调整差压,那么要使现场和DCS上示值达到统一,需要在DCS中做那些更改,请各位具体说一下,因为我改了量程,但从现场给了个20MA,DCS显示为260,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而且该流量做了温压补偿,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孔板流量计要开方,上层软件要改量程,下层也要改;

网友B:
原来的量程估计就有问题,20mA应当还是960m3/h,用下层在线一下,可以看见瞬时值。

网友C:
改完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后,还要改DCS数据库的量程,两者要一致。
流量算法公式也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