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8):
我们用的dcs是和利时的,在运行当中突然提示虚拟内存不足,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需要清理控制站里面的多余文件吗?

网友A:
能清理最好,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清理可以换一个大点的内存条也可以的。一般重新启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