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07-02-08):
本人有一台新的三菱FX-1N-14MR的PLC一通电就EPERR 灯就会显示,有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一下该怎么去处理,小弟这边先谢过了

网友A:
EPERR 灯亮 表示有故障或者报警存在
有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
              储存模块异常
              输入输出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24V输出功率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