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PLC故障

楼主(2007-02-08):
我用一个施乃德的PLC
故障现象: PLC一上电 RUN灯不停地闪 POW灯亮  无输出
请大家帮忙啊 小弟感激

网友A:
个人感觉是PLC没运行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没有运行,那如何解决呀!重新上电是否可以呀?

网友C:
重新上电是可以的

网友D:
重新上电不一定,有没有停止和运行的转换开关

网友E:
哪种模块

网友F:
上电后运行指示灯应常亮,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G:
1。将所有输入(单元)信号保证OFF,特别是三线传感器类的,观察,如不闪则直流电源问题。
2。用编程软件编译程序时,要自检,确保无误。

网友H(2007-04-07):
是不是里面的程序已经没有拉

网友I:
好像是没有将所有的信号OFF的指令吧,我反正是不知的,看样子要查一下手册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现在PLC已经弄好
通过几天的努力
发现问题了
原来是在程序传输的过程中,突然电脑和PLC通讯失败
导致PLC内部程序不完全,只有一部分
没有END

后来重新输入程序后,解决了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H(2007-06-16):
系统没有运行

网友J:
问题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