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我是初学自动化控制的.碰到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就是我用一台变频器与一台FX2N的PLC进行通讯.在PLC上我配了一个FX2N-485BD的通信功能板,变频器RS485的连接端子是(A-    A+),与485BD的端子连接不上,不知是否还需要加什么东西吗?请您多多的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硬件没问题,A-接SDA 、RDA , A+接 SDB、RDB,SG接信号地。
不行的话就是,A+接SDA 、RDA , A-接 SDB、RDB,SG接信号地。
485BD 通讯比较麻烦,处理的不好,只能PLC单项控制变频器,无法读到变频器的信息。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我先试试看.

楼主(2007-05-09):
888大哥,我怎么照你的做来不行啊.我不知道哪里搞错了.你能再帮我指点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