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2-09):
我是PLC新手,刚刚接触西门子,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机器安装是STEP7 V5.1软件,我从朋友处下载了一套程序,但打开之后,只显示一个电源模板和几个输入输出模板,块和其他所有程序都没有,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朋友帮忙,越详细越好。十二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版本太旧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朋友的程序有问题哦

楼主:
出现的是如下提示:
"One or more objects of a type (1460A0)cannot be represented .make sure that the required
Optional packages are installed."
如果真是程序问题,如何得到step7 v5.x安装程序,请大峡指教。急急急!!!

楼主:
多个象上面的提示。

网友B:
因为你朋友的程序是由Step7包含的其他语言编写的,他如果是PCS7的程序,那么不是简单的装个高版本的Step7就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朋友的程序是用step7 v5.3编的,但在别人的step7 v5.1上却可以用。

楼主:
高手出招呀。

网友C:
补丁没有装,要装相关硬件的补丁程序,比如340,如果没有硬件340的补丁就不能打开有340硬件配置的组态。
徐,QQ:394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