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问题

楼主(2007-02-09):
请问各位大师,在星三角启动中,角运行的时候U1与W2.  V1与U2.  W1与V2是同一相吧

网友A:
电机在星形接法是和三角形接法是端子的铜片是怎么连接的,星形转三角形不过改成自动的用接触器不是用手啦。其相序与直接用三角形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考虑明白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在星三角启动中,角运行的时候U1与W2.  V1与U2.  W1与V2是同一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