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我用的是GP37W2跟S7200连接,但是运行后总是报错。。PLC COM. ERROR(02:F0)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2010-05-17):
没有通讯上, 是线没插好或PLC没上电

网友B(2015-10-14):
引用 网友A:
没有通讯上, 是线没插好或PLC没上电
大神你好,我的PLC通电了,两头(一头公一头母)是9针的接头也连上了PLC和PG,还是提示错误PLC COM.ERROR(02:0F),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好着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GP37W2跟S7200连接,但是运行后总是报错。。PLC COM. ERROR(02:F0)
请教各位大虾

大神你好,我的PLC通电了,两头(一头公一头母)是9针的接头也连上了PLC和PG,还是提示错误PLC COM.ERROR(02:0F),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好着急啊

网友C:
如果你选择的是S7-200 PPI协议,那么应该是GP和PLC的栈号没有设置。

“GP系统设置”--“模式设置”--“选项”--设置相对应的人机和PLC栈号即可。

另外GP37W2这个机型通讯口只有DB25针,哪来的DB9接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