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伺服电机后边的轴承用了几天就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的伺服是和减速机直接连接,厂家说是减速机和伺服的轴不同心造成,但如果不同心应该前边的轴承先坏呀,愁死我了,请各位大峡帮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2007-03-12):
材料力学可以求前后轴承处的支反力,后轴承受力不一定比前轴承小,但是,后轴承尺寸比前轴承要小,因此后轴承老坏也可以理解的。

网友C:
排除因轴承质量不好的原因,应该是不同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