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7-02-09):
小弟 用 SGDA-02AP 驱动 SGMP-02B312电机
螺杆螺距20MM
在滑台上装喷码机的喷头,做自动喷印.  螺杆每分钟要移动24米

用永宏的PLC, FBS-20MCT 做脉冲输出控制

电子齿轮比要如何设置,计算

各路高人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在解决电子齿轮比之前,首先我提醒楼主一个严重的问题.
SGDA-02AP,是200V的驱动器.SGMP-02B312是100V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