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FXGPWIN的注释问题请问一下:FXGPWIN软件在XP系统中,以前是中文注释的,有一段时间没用它了,(公司前几年最开始用的程序是FXGPWIN,现在都换成GX.Developer软件在用啦),怎么现在打开后显示是日文,怎样才能让它显示中文,快崩溃了!客户急着要用,要我发过去,我又没有弄好,总不能弄个日文的啊!请哪位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谢先!.

网友A:
到控制面扳中把日文字体删掉就可以了。查找日文字体的具体办法是,打开internet的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下点开“字体”按纽,在“字符集”中选择“日文”,然后记住在“网页字体”栏中显示的日文字符集,到控制面板中选择“字体”图标“,找出你刚才记下的日问字符集的名称,把它们都删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