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原因

楼主(2007-02-09):
我的ABB143-0.75KW变频器,给他4-20MA,1-10V的信号,但变频器一开机就到最大速度,调信号也不起作用,各位帮忙给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开环试一下!

网友B:
看最低频率设置

网友C: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我是否答对  请大家给个意见

面板里面设置信号来源通道没有选对
好象是参数2。xx里面的一个

如果具体问题不是信号问题,比如接线错误等,都有可能

不知道我是否答对  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最低频率,最高频率都设置的不错,接线也检查多次,都没有问题,在控制面板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