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家居房间单相三线供电,接空调用三孔插座接线柱,三接线柱之间,1-2,1-3间均存在电压,1-2间为220v左右,1-3间为120v左右,2-3间基本无电压,由此推知1为火线,2为零线,3为地线,并且地零分离,不知是否正确?另外火线与地线间为何有这么高的电压,两者似乎不构成回路呀,请高人说说看,谢谢。

网友A:
你得问题不明确,估计你的变压器出了点故障,你的空调应该不能运行吧。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火地之间220,火地220,地零之间为120或者为0

网友B:
如果你的接地线良好的话,火与地之间也应该是220,我估计你的地线没接好.

网友C:
火地之间应该是120V左右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火地,火零之间都是220v吗,问题是火地之间为何有220v电压,火零之间构成回路可以理解,地线单独接地的话,火地应该完全分离,怎么会有这样的电压呢?超级菜的问题,请说说原理。谢谢。

网友D:
2楼与3楼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E:
问题是接地和接零的区别问题?
那位高手能清楚的讲一下?

网友F(2007-11-13):
因为变压器的*形是接地的

网友G:
真是服了你!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处是接在一起的,并且与接地网相连,这种供电系统叫做:TN--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