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 FAIL ORRER

楼主(2007-02-09):
请教:我公司有一全自动绕线机(3轴伺服控制),现出现故障,报警显示"POWER FAIL ORRER",机器不能正常动作,希望各位大侠能够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或者电源READY信号断线或虚接。

网友B:
要看看才知道呢

网友C:
單從異常信息內容上來看是電源故障!

网友D:
是电源故障,但找不到故障点,连地线都是单独拉的  ,可是也不好,挺郁闷的

楼主:
是电源故障,最终结果是伺服器也被烧毁。故障点仍没排除。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