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7-02-09):
好急,请问下位PLC送上来的数据,上位WINCC内部能否进行计算,比如说加减乘除,然后再输出显示到画面上来。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如何赋值。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简单的线性变换可以通过变量属性中的设定实现,复杂运算可以用个脚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