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安装到读取信息这一步时,弹出一个窗口上面说未找到ssf文件,点击确定后安装就停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A:
就一个SSF文件,能叫严重问题?一个使用盗版软件的人得有应付包括重装系统等一切由于盗版带来的危害能力。
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自己挑吧!
1   将所有的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2   将所有的文件刻录到光盘上安装
3   向西门子索要SSF文件(估计你不敢)
最后,注意安装目录中不应包含中文字符。

楼主:
用盗版怎么了,你能保证现在用的操作系统是正版的?别把自己说的就像多么高尚似的,何必呢

网友B:
3楼说得就是.正版软件我们小市民用不起呀!

网友C:
我倒建议大家在安装西门子编程软件时,用做好的ISO文件在虚拟光驱里打开安装,这样可以避免好多问题。

网友D(2007-03-13):
是否原来该机上装过STEP7如果装过要卸载完全。包括注册表的信息。

如果没有,那414这样:
1、你的SETP7安装文件有问题缺文件。重新找个好的。
2、先装基础版,如对STEP5.1+SP6的安装,先只选择装5.1.完成后找到安装文件内的SP6文件夹再手动安装SP6。

网友E:
STEP7软件对系统的要求较为苛刻,另外以前装过的STEP7必须卸载干净包括注册表,你也可以先安装5.2版本再安装5.3 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