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09):
请教一下普通液位开关直接接接触器可以吗?用2510的接触器

楼主:
请教一下普通液位开关直接接接触器线圈可以吗?用2510的接触器
是不是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笨,不值得大家说,你们也要告诉我啊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没问题,接单相水泵也行

网友C:
所使用的器件都有标示,按器件的要求应用就行啦!比如PLC的输出点是2A要问能直接接电磁阀吗?电磁阀多大功率的都有没有办法回答,只要负载不过2A都能直接用。

网友D:
如果线圈是220V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