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DOP

楼主(2007-02-10):
台达DOP人机界面,所有按钮只可以点动,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是按扭设置问题

楼主(2008-02-27):
可是你用了输入I/O口的地址,如三菱X000---X020是不能用做人机按钮

网友B:
这个怎么可能,您选用的是交替型的按钮吧。还有置ON置OFF的按钮

网友C(2008-04-18):
肯定是设置上的问题了,
要不然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应当是设置的原因;

网友E(2008-06-06):
现在市场上的屏,功能基本差不多,只是质量问题,所以你说的不能保持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