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37W2

楼主(2007-02-10):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
界面上设的3个参数能不能在GP掉电以后保存呢!等GP上电时候能显示掉电以前的3个参数!不需要从新设置单片机能够继续读取那3个参数!
现在设置好的参数在从新上电以后就没了!
各位大侠帮给解决一下!!

网友A:
可能问题不在于屏,单片机储存器没能停电保存吧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
不能掉电保持的原因有可能是:
1.GP SETUP里你没设置好掉电保持区域;
2.你的屏本身不支持掉电保持功能(GP37W2后盖上有标记的...),并不是所有的GP37W2都支持掉电保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