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7-02-10):
s7-300的DP接口能不能做485通讯?MPI接口呢?请赐教

网友A:
DP是指PROFIBUS DP网络的。MPI是一种通信协议,这个要看你现场用法来定。两个口都可以作为编程口来用。

网友B:
我用315-2DP时,两个口可以用MPI上下程序,一个口和上位机 cp5611通讯,一个口和变频器DP通讯。

楼主:
你用DP口也可以直接下程序啊?我没有实验过,听说是要用一种DP失陪器才可以的嘛!!你确认不会烧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