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选用国产PLC吗?

楼主(2007-02-10):
如果有这么一款国产的PLC,名气不算大,指令也不算丰富,但够用。价格比进口品牌低很多,厂家还有免费技术培训。你会选用它吗?

网友A:
质量,稳定性都要考虑。要不然买回来经常得弄的话烦都烦死了。我们打工的又不花自己的钱肯定是买好的。如果自己做设备的话可能会考虑

网友B:
国产的PLC很多,网上查查应该能找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质量,稳定性都要考虑。要不然买回来经常得弄的话烦都烦死了。我们打工的又不花自己的钱肯定是买好的。如果自己做设备的话可能会考虑
说得对,我赞同

网友D:
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PLC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宗旨是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及配套服务。
正航电子现有三条完整的PLC产品线,分别是精简版A3系列、标准版A5系列和高级版A7系列。客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A5系列具有功能强大、稳定性高等特点,是替代国外高端PLC产品的好选择:
●每条逻辑指令仅需时0.1~0.3us
●可存储多达6000条指令的程序空间
● 8*34K位的内部RAM,其中32K字节可无需电池可保证您的RAM实时数据备份10年,且无读写次数限制
●支持MODBUS-RTU主、从站通讯协议
●三个频率可达20KHz的高速计数器,支持12种计数模式
●可实现任意数量的间接寻址指针。
●提供强大的处理指令集,支持200余条逻辑、定时器、计数器、数学计算、程序控制等指令
●多种中断源,包括输入边沿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中断(计数值到中断、计数方向改变中断、外部复位中断)等等

A3系列产品是性价比极高的一组选择,其具有同类产品所没有的一些优点:
● 每条逻辑指令仅需时0.3~0.5us
● 可存储多达4000条指令的程序空间
● 8*2500位的内部RAM
● 内部EEPROM无需电池可保证您的数据备份10年以上
● 内含MODBUS-RTU从站协议
● 三个频率可达10KHz的高速计数器,支持12种计数模式
●提供强大的处理指令集,支持200余条逻辑、定时、计数、数学计算、程序控制等指令
● 多种中断源,包括输入边沿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中断(计数值到中断、计数方向改变中断、外部复位中断)等等
● 可实现任意数量的间接寻址指针。

A系列PLC(包括A3、A5和A7)配套编程软件BApp在保证强大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多种优点:
▲ 全中文界面,详细的使用帮助,使您轻松掌控,方便自如
▲ 在线监视、强制PLC状态,调试快捷方便
▲ 支持元件注释,使您的程序简单易懂
▲ 多达255个子任务,可同时进行多窗体阅读、编辑和调试,也可以单独保存,便于维护,也便于团队协作编程调试
▲ 不必记忆指令、操作数等,点击指令树或指令按钮即可完成编程
▲ 支持梯形图编程和语句编程,两种编程模式可随意切换
▲ “自定义语言”功能,使您能够继续使用自己的习惯语言编程,甚至可以实现不同品牌PLC程序的直接移植
▲ 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指令兼容

 客户的认可是正航前进的动力,生产出一款真正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是正航的骄傲,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工控行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择正航,选择完善!

如需详细内容,请致电正航电子市场部:021-51352762或发邮件至zhenghangdianzi@163.com,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给您回复。
http://zhenghangplc.com

                     上海正航电子A3系列与西门子S7200的异同

摘要:A3系列PLC是完全由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性能PLC,其指令集、操作方式等与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一些品牌的PLC有着共通之处。一个已经熟练掌握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及使用的工程人员,在A3编程软件BApp友好的编程调试界面下,能够马上熟练地操作、应用A3系列PLC。而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工程人员也能够更快地掌握A3系列PLC。

  关键词:正航,A3,西门子,S7-200,PLC

COMPASS-A3系列PLC是完全由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性能PLC,正航公司有着对A3系列PLC的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上层软件、接口协议、底层软件、硬件等等。

当然,很多国内的工程师已经熟练的掌握了一些品牌PLC的编程、调试、配置等,一个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尤其如此。要求一个应用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从头开始重新掌握去掌握一个新的品牌的PLC,完全放弃原有的经验和知识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业界的领导厂商之一,西门子公司的产品SIMATIC  S7-200系列PLC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由于A3系列PLC的指令集设置、梯形图语句表编程方式、编程界面风格、PLC内部资源配置等等都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有些相似,一些工程师习惯将A3与S7-200相比较,认为两者相兼容。但不能说A3与S7-200完全相同或兼容。事实上,目前几乎所有的PLC生产厂商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向IEC61131-3国际标准靠拢,A3和S7-200也不例外。同时,A3和S7-200的指令集设置很相近,内部资源配置也非常接近,加上A3的编程软件全中文、人性化的界面,详细的帮助,对S7-200熟悉的工程师几乎马上就可以开始使用A3。

但A3和S7-200毕竟是两个厂家的产品。无论是硬件、软件,甚至工作原理都是完全不同的。您可以将已经编制好的S7-200的程序移植到A3系列PLC上面运行使用,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在S7-200系列PLC中,定时器分为两种,一种只能用于TON和TOF指令,另一种只能用于TONR指令;在A3系列PLC中没有此类限制,即您可以把任意一个定时器指定为TON、TOFF或TONR工作模式,同时需要注意在S7-200系列PLC中的TOF指令,在A3中应写为TOFF;

2、 在S7-200系列PLC中,如果使用指令表编程,一些运算指令只有2个参数。例如,想完成c=a+b(a、b、c为整数)这个运算,需要分两步操作:

MOVW            a,c

+I                    b,c

而在A3系列PLC中,只要一步操作即可:

+I                    a,b,c

如果在梯形图模式下编程则两者没有区别。

3、 内部资源不同。所有A3的CPU模块内部资源都是相同的,而S7-200系列PLC根据点数、型号不同,内部资源各不相同,如V区大小等。具体区别请参阅产品手册。

4、 中断程序命名方式不同。所有A3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都是统一编号的,也即子程序和中断程序的号码不能一样,而S7-200系列PLC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分开命名。但A3和S7-200系列PLC调用中断程序及子程序的方式是基本相同的。A3可以有255条子程序或中断程序。

5、 在A3中,定时器T0、T1的分辨率为1ms,T2~T19的分辨率为10ms,其余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与S7-200系列PLC是相同的。

6、S7-200系列PLC内嵌的PPI协议是西门子公司的内部协议,其余厂商包括正航公司是不支持这个协议的。A3内嵌MODBUS协议,任何外部设备都可以通过MODBUS协议直接访问A3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如果您需要新编制程序,我们不推荐您在其他厂家的编程软件上编写之后再移植。建议您直接使用A3的编程调试软件BApp进行编程和调试。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http://www.zhenghangplc.com上下载。

备注:“SIMATIC”、“S7-200”是西门子公司的注册商标。“MODBUS”是施奈德公司的注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