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7-02-10):
请问GX里的关键字怎么写进去?我用了7.0  和8.0的GX都写不进去,和我的版本有关系吗?具体怎么设?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没人肯帮忙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咋用的命令,在登录关键字上写呀,好象只能是数字。

网友B:
要写完8个,数字字母都可以的

楼主:
8个是FX系列的吧?我用的Q 系列的,它提示我输6个数字,可我输了还不对

楼主:
还是没人告诉我噢

网友C:
GX7.0 /8.0 都没问题,先备份程序,然后清除 PLC内存。再把程序传送一次,就可以登陆关键字了。

楼主:
明天上班试试,如果还不中的 恳请各位再指教噢  谢谢大家

网友D(2007-05-19):
我问个更菜的问题,关键字是做什么用的 ??我只知道有comment/statment/note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