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0):
两台电机平时只用一台,另一台作为备用.这样只用一台变频器能否实现控制这两台电机.甚至于当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否先起动备用电机后再停主电机.还有,因是改造,还有原来的普通起动柜,想作为变频器的备用,以防变频器故障时恢复使用,这样除了操作是注意之外,是否可以通过一些联锁来避免误操作呢?
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简单,变频器之后加接触器,原电控柜的控制在变频器的故障变频器接触器断开状态下可控就行了,转电机用刀开关即可。

网友B:
这种方法在恒压供水上经常用到。只要做些继电器连锁、用接触器切换,网上有许多此类资料可供参考的。

楼主:
谢谢指教,那我再找找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