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0):
本人想用一台人机同时监视2台FX2N PLC 不知道这个通讯具体要怎么配置合适,其中一台PLC距离另一台PLC 和人机大约100M  我要监视这台人机的10个数据寄存器值,帮帮忙,给个合理配置的通讯方案,我的用的HMI是三菱的GT1175-VNAB PLC是FX2N

网友A:
你先看看三菱人机说明书怎么与多PLC通信。通信方式可选择RS422及485通信。设好各PLC的站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人机与PLC之间一定是485通信,在PLC编程时一定按每台的地址位以16进制的方式传送与PLC的通信地址寄存器!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的人机不支持48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