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线路绝缘良好时,为什么会越摇越高?

网友A:
絕緣電阻計也是根據毆姆定律來設計的﹐即R=U/I﹐由于線路存在電容﹐因此剛開始時存在充電電流﹐故而電阻會小﹐當電容充好電時電阻會逐漸變大﹐并趨于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