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启停大家看看行不行

楼主(2007-02-11):
只是理论,没实践过,大家请指教

网友A:
对于欧姆龙的PLC来说,只需要使用KEEP指令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B:
你的输出用了两个点,程序已经没有价值了!

网友C:
不可能实现。其实一键启停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关键要用指令。

网友D:
不对,你这个好象不行。

网友E:
用继电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F:
程序写得有错误。你可以用交替输出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用了两个点,程序已经没有价值了!
你用一个输出点试试,瞠目已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于欧姆龙的PLC来说,只需要使用KEEP指令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只用KEEP可以吗?望提供程序,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也可以实现!
继电器如何实现请教

网友G:
看以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