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C

楼主(2007-02-11):
三菱Q系列PC用USB绒连接电脑,XP系统找到硬件但需驱动程序才能连接通讯,请教各位高手需安装什么驱程,如果是WIN98系统只需安冼装USB通用驱程就可以了,谢谢!邮箱:guojianhui@gz_hitachi.com丨

网友A:
三菱编程软件GPPW7.0有USB驱动程序,去那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