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三菱PLC电池掉线,程序自动清除,更换新电池之后,PLC面板上的错误指示灯老是闪烁不停,不知道是何原因?哪位大侠帮帮我!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你只需要把原程序在下载一次就OK啦!

网友B:
主程序已经丢失了.你必须要把选择开关键拨至关档,重新输入即可

网友C:
更换电池时间过长,程序被清空了,重新下载程序就OK了

网友D:
重新输入一次程序,原来的程序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E(2008-06-26):
求救,FX2N-128MT运行中PROG;E"LED灯瞬间闪烁,输入输出瞬间停止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