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我想向各位达人请教,用电脑向PLC传程序的时候,PLC是不是一定要上电,且PLC电源开关要处在闭和的位置。另外传程序的时候,电脑是否还要进行通讯端口设置?

网友A:
不光是三菱,所有品牌PLC下载都应该在PLC上电的情况下进行,通讯参数的设置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向各位达人请教,用电脑向PLC传程序的时候,PLC是不是一定要上电,且PLC电源开关要处在闭和的位置。另外传程序的时候,电脑是否还要进行通讯端口设置?

那么如何进行通讯端口的设置呢?

网友B:
你只要对应COM口是相同的就可以,在三菱PLC时使用时,波特率和数据位什么的是基本不用设的,但是上电肯定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