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型号

楼主(2007-02-11):
各位前辈:我找了两个欧姆龙的PLC,型号如下:一个是SYSMAC C28H(C28H-C3DR-DE-VI-...),另一个是SYSMAC C60H(C60H-EDR-D-...),我想拿他们来学习,我的问题是,谁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种PLC,如果有系统手册和编程软件和教程的话最好,我可以出银子,谢谢。

网友A:
1。这两种PLC都属于停产型号,估计已经找不到相应的软件
2。学PLC可以不用PLC实物也可以,像CX-PROGRAMMER+CX-SIMULATOR直接就能进行仿真,根本不用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两种PLC都属于停产型号,估计已经找不到相应的软件

没用过别虾说;他的编程软件最好找.

网友C:
软件 是SSS 或SYSWIN 但和电脑连接需要模块的

网友D:
编程软件可用CX-P 5.0,C**H有RS-232口,用C**H通讯电缆与电脑串口连接,使用说明可在网上下载.需要进一步帮助可联系:hui8rong@citiz.net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我已经把软件和手册找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