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2-11):
当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运行是!
且启动后长期处于发电运行,如该系统为直接启动接法.
那这样的系统会对电网有什么影响!
它所发出的电能能否供局部电网其他设备使用.
它发出了电能起得到节能作用吗?
它产生的能量如何计算呢!请高手指教了!

网友A:
可以供给其他设备,起节能作用
P=1.732*U*I*cosV
当发电时功率因素为负

网友B:
容易出事情呀。但2楼说得没错。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楼主是想做什么呢?能说说吗?看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可行,还是不行。也好对你的这个方案做一个“评审”。哈哈哈。

楼主:
感谢二楼的回答!
当这个功率因数为负时!这个发电的能量过小就不能起到节能作用了!
这个之间的比较如何计算呢?怎么判断利弊呢?
这种原因造成功率因数为负也可以采用配电网加大电容补赏来调节吗?

网友C:
很容易出事的.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将电机所发的电能来反控变频器以求达到节能的目的,当最后失败了.

网友B:
其实如果条件符合,这种应用是没有问题的,过去的电动-发电机组就是这么工作的。

网友D:
我想不是简单的节能问题,如果是电网直接为电机供电,那么发电会回馈电网,工作于发电状态,但是如果你用普通变频器驱动电机,那么发出的电全部集聚在变频器的电解电容里,电解电容电压一直升高,由于整流环节的存在,这些电不能流向电网,会留在电容里或者通过制动环节消耗,如果无法充分消耗掉,那么变频器就危险了,里面的功率器件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范围的,超过了最大制,则有可能烧毁器件;当然,如果你用的是再生制动的(能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就可以回馈电网了。

网友B:
楼主好像说的就是电机直接挂在动力线上的情况,没有调速,只有在一个转速下的电动和发电状态转换。没有变频器的事。

网友E(2007-03-15):
发电状态的电机能量回馈电网能不能在一般的电表上体现出来,实际说,也就是说电费会不会少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