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j降压问题

楼主(2007-02-11):
前天我想用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作个插座的指示灯,在二极管前串了个150欧的色环电阻后接在电路中,结果二极管闪下就坏了?
   我用表测电压还有110V左右,请高手指点下,在不考虑功率因素的情况下在电路中串多大电阻发光二极管才能正常使用,?
 能告诉我怎么算的吗?先谢了!!!!!

网友A:
l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才几十毫安,测一下它的电阻,自己再算以下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对,你串个大的电阻就行了啥!